技嘉主板H110M-K触发自动反复重启不显示

楼主(2022-12-12):
H110M-K的主板,能触发,不停掉电重启。ISL95858_PWM的三个信号正常 顺着VR_RDY,到IO,IO的信号 输出N_PCH_VRMPWRG正常是+3.3V,现在是2.3v,顺着找到 NR27阻值变大,更换0欧姆电阻问题解决。

网友:
技嘉没有H110M-K这个型号的主板,你这到底是什么型号的主板?

网友:
H110M-S2,看错板子了

网友:
谢谢分享,不过应该是偶然,不像是通病

网友:
意思是这个电压低导致没有CPU供电  然后反反复复重启

网友:
这是通病吗?反复重启就想到信号

网友:
高手啊!电阻一边3.3v一边2.3v就知道不对。是经验吗?我碰到肯定以为是正常的。

网友:
图纸上不是直连么?

网友:
一天又是维修的日子

网友:
厉害,这都能想到,技术到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