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Z87W主板不触发

楼主(2022-12-12):
大佬们,大家好,这个板子故障是不触发,针脚有电压,但是IO芯片的待机3.3V电压没有,测了桥的周边也是没有电压的,板子的底部有轻微腐蚀。第一次维修主板,实在是不熟悉启动流程,不知道从哪里下手,还请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建议迅维报远程班,如果有时间的话直接去实地学习。

网友A:
原理图和点位图找到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和点位图找到了吗?

没有哦,这个板子好像没什么资料

网友B:
映泰主板的原理图和点位图不多,很难找到。映泰通常在i/o旁边有两个八脚待机IC(up0105p用的比较多),一个负责SB3.3V,一个负责把sb3.3V转换成南桥的待机电压。这两个只要坏一个,就会不触发。至于i/O的待机供电,看看旁边有没有5脚IC。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映泰主板的原理图和点位图不多,很难找到。映泰通常在i/o旁边有两个八脚待机IC(up0105p用的比较多),一个 ...

https://ftp.chinafix.com/forum/2 ...
在论坛里找了个图,有一个up0105p和up0109p,测了up0109p的4脚输出无电压,找到控制它的MOS管如图中的Q27,测了GS间的电压为高电平,我把G极强制拉低后up0109p是有3.3V输出的,这个时候IO芯片供电就正常了,按下开机触发IO芯片会有信号给到南桥,不过南桥没有反馈,测量了BIOS存储器是是没有供电的,估计还是南桥待机供电有问题

网友:
回复5楼

在论坛里找了个图,有一个up0105p和up0109p,测了up0109p的4脚输出无电压,找到控制它的MOS管如图中的Q27,测了GS间的电压为高电平,我把G极强制拉低的话up0109p有3.3V输出,这时按下开机键IO芯片也可以给触发信号给南桥,但是南桥没有信号反馈回来,测量BIOS存储芯片的第8脚也是没有供电的,估计还是南桥待机电压不正常,也不知道MOS管G及的控制信号时从哪里过来的。

网友:
没有图纸,没有点位图

网友:
那就查3v产生电路

网友:
IO芯片的待机3.3V电压没有,测了桥的周边也是没有电压的,朋友你好,先检待机条件了,IO待机条件

网友:
5vsb转3.3v。桥旁边必须有一个1.2v(可能是up0105)。

网友:
找张图纸,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
ITE芯片明显进水腐蚀,捡钱的活。

网友:
一个南桥待机供电一个3.3v

网友:
没有点位图不会修

网友:
3vsb先检测一下!

网友(2023-01-30):
找个图纸跑线,没有的话,用表慢慢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