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150m-K不触发,原来这个复位信号(RSMRST)没电压导致

楼主(2022-12-12):
初学者只能在哪里瞎折腾了很久,结果一个io损坏和一个小ic坏了(小iC没发pG)换了之后成功点亮

网友:
牛啊,你是怎么发现的

网友:
怎么发现的呢?

网友:
分享一下思路吧!

网友:
分享一下思路吧

网友A:
更换IO和PU704,查了点位图,跟你说故障原因对不上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换IO和PU704,查了点位图,跟你说故障原因对不上 。。。。。。

就是换这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换IO和PU704,查了点位图,跟你说故障原因对不上 。。。。。。

1.0V新桥待机是ME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换IO和PU704,查了点位图,跟你说故障原因对不上 。。。。。。

在桂林哪个电脑城哥们

网友B:
有图纸才是重点,不开机rsmrst,s3 ,pson是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图纸才是重点,不开机rsmrst,s3 ,pson是关键。

对的,对于新手有点图位,有很大帮助

网友C:
能不能发一发诊断思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发一发诊断思路啊

你安照这个来查一下

网友D:
一个多月没修主板了,昨天修一个七彩虹b450,也是不触发。我懒得查条件,自信满满的直接换io结果没卵用,忙着打游戏呢,只有等明年天气好点了再修

网友:
什么叫不触发

网友:
按一下开机健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个多月没修主板了,昨天修一个七彩虹b450,也是不触发。我懒得查条件,自信满满的直接换io结果没卵用,忙着打游戏呢,只有等明年天气好点了再修

七彩虹没点位图不好修

网友:
待机条件不允许开机

网友:
同是初学者,啦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