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通过主板BIOS,如何利用电源指示灯与开关按钮使主板来电开机?

楼主(2022-12-12):
想法:PMOS管底G极电压导通,G极高电压截止

上图工作正常,说明PMOS管状态正常。

上两图中,5VPWLED是主板的LED指示灯正极,3.3v BTN是电源开关正极,共用主板地,主板通电,LED可以点亮;
那为什么去掉LED后,直接让BTN 3.3V通过PMOS管对地,电脑BIN 3.3V为什么不能被拉低?

网友A:
某宝搜  电脑自动开机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某宝搜  电脑自动开机模块

不是为了达到目的,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电路哪里错了导致无法拉低?

网友:
最后那个图的意义在哪,你想把3.3vbtn直接对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