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MS-7808 B75M-E33 诊断卡跑32 点不亮

楼主(2022-12-12):
主板上电开机,风扇转一下又掉电,3秒后又自动开机,诊断卡跑码正常,键盘灯亮,能顺利进入BIOS,如果ctrl+alt+del 热启动 和BIOS设置完重启后诊断卡可以跑码  , 但是跑到32 卡住。各项电压正常:cpu + 内存+ (pci-e复位) +(pci-e时钟)+PCH供电  都量测正常。 (重点:断电后再开机,风扇又转一下又掉电,3秒后又自动开机一切正常,如果热键重启和BIOS设置完重启,诊断卡跑码32,键盘灯也不亮,屏幕无信号)求助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
先刷一个Bios

网友:
我也是这样想的,等网购的刷bios编程器到了,我试试

网友:
疫情当下,苦等了10天,终于收到CH341A ,刷完BIOS,能成功点亮。
但是发现一个问题,插上ATX电源,还没触发主板,待机的情况下,下面这几路信号就有了。触发后掉电5秒自动开启,就一切正常,什么原因呢?
SLP_S5#:ACPI信号,由PCH发出,3.3V电压
SLP_S4#:ACPI信号,由PCH发出,3.3V,此信号作为休眠电压开启信号
SLP_S3#:ACPI信号,由PCH发出,3.3V,此信号作为系统电压开启信号
SLP_A#:PCH内部ME处理器的供电开启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