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嘉GA-Z97X-SLI Rev1.0的最新BIOS

楼主(2022-12-13):
本菜鸟求助:
老机器想上个nvme m.2固态再战三年,入了个金士顿nv2 1t的固态。无论主板上的m.2接口还是转接卡,在bios下都无法识别,PE下ghost了系统就不能识别启动,。。
什么bios里开启csm都试过了无果。想着应该是主板bios版本低,还没支持nvme m.2,它只是F3版本的,本坛搜索到两个描述一样型号的,一个刷上直接不开机,自动断电重启,循环。折腾了近一个小时最后交换m-bios和b-bios芯片才点亮机器。另一个好像是win下或者dos下的,不敢乱刷,否则点不亮就更麻烦了。。
哪位大神有解决办法或者相应的最新的bios

网友:
大神呢??这样的问题不算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