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量产工具,SSD修复神器,PS3111等等

楼主(2022-12-13):
花钱买的工具,特意分享一下,目前最新版,最新出的硬盘颗粒也支持,操作简单
因为文件太大上传不了,只能发链接了,嫌弃百度云盘慢的,可以用天翼云盘,不限速

81 Bytes, 下载次数: 11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52 Bytes, 下载次数: 4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并没有等等,只有一个PS311

网友A:
大哥,密码多少啊,压缩包里面没有。admin,12345,12345678都试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哥,密码多少啊,压缩包里面没有。admin,12345,12345678都试过了

密码两个空格看看,里面有什么工具多?也不截个图。如果单单是2.2.70版本,那就没有必要看了。

网友:
里面有教程没

网友:
......最新......最新......很吸引人啊

网友C:
2.2.70版本,不用解压密码,里面没有教程,只有软件,360杀毒报毒,这个应该是正常现象。我先用用看,也找点教程,有路子在传我看过的教程

网友:
大佬  用什么软件检测硬盘是用什么方案的

网友:
正好需要,下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密码两个空格看看,里面有什么工具多?也不截个图。如果单单是2.2.70版本,那就没有必要看了。

卧槽,确实是两个空格,我用的3个空格

网友A:
引用 网友C:
2.2.70版本,不用解压密码,里面没有教程,只有软件,360杀毒报毒,这个应该是正常现象。我先用用看,也找 ...

不是解压密码,是参数设置选项里面的设置密码,你没密码设置不了SSD的量产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解压密码,是参数设置选项里面的设置密码,你没密码设置不了SSD的量产参数

两次空格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解压密码,是参数设置选项里面的设置密码,你没密码设置不了SSD的量产参数

大佬,你有没有这个的产量工具。我用SM2258XT Q1225A  能扫到硬盘,点参报错

网友:
有这个群联PS5013-E13-31主控的吗?

网友:
不好意思,密码忘了说了  密码两个空格

网友:
2.70版不是最新的吧 有没有最新的bin

网友(2023-01-29):
正好需要,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正好有块群联PS3111,之前听说要治具,一直放那了,下来试试看看行不行

网友:
看介绍还看可以了,支持你了

网友:
正好需要,下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