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13promax手机重启问题(分析数据panic-full)

楼主(2022-12-13):
苹果13promax重启,分析数据中出现panic-full。机器摔过,请问这个是因为中层掉点了,还是我系统的BUG呢?

网友:
各位大神帮看看或者看下这个维修的话大概需要多少钱呢?

网友:
你点开日志文件查看报什么故障,对照日志里面报的故障找维修位置,鑫智造有报错故障对照表。

网友:
具体要检测主板还是外配的问题呢,有寄修需要的话可以加chinafix888 微信咨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