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2060S显卡 开机风扇转,点不亮GPU 没有工作圈里电感没有电压

楼主(2022-12-13):
V星2060S显卡 开机风扇转,点不亮GPU 没有工作圈里电感没有电压,求大师指点,这2个画圈的电感 电压没有  应该是多少V

网友A:
正面PS_PEX_PHASE,1V
背面PS_1V8_PHASE,1.8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面PS_PEX_PHASE,1V
背面PS_1V8_PHASE,1.8V

谢谢 2个GS9216芯片都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5v的pg很有可能是1.8的en

网友(2023-02-10):
同样情况,求大神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