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求助华硕PG258Q问题

楼主(2022-12-13):
求助下各位大神,客户送来一台华硕PG258Q显示器,通电无反映,接可调电源待机无,去掉此主板上的显示卡,待机有0.68电压,不触发。电源芯片更换过,还是一样的问题。此主板,更换过显示卡,电源板。有没有知道的告诉下,或者有点位图或者电路图发一下也行。本人小白一个,对修显示器不精通,忘大神们赐教下。

网友:
这是高端机吧,我都没见过用这种板子的。 直接测量电压都正常不。不行就是换板了。

网友:
这种机子还是第一次见到,测主板的各个电压正常吗?有没有可能是BIOS故障?

网友:
机器修好了,是音频芯片有问题导致不开机,更换音频芯片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