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地狱火X6 GJ5CNXX MB 1.1亮机快BIOS

楼主(2022-12-13):
地狱火X6 GJ5CNXX MB REV:1.1原机备份BIOS已改ME 开机快  换桥备份出来的
楼主上传,别人未测试,下载测试正常的记的留言反馈     -版主留

GJ5CNXX MB REV1.1 火影 ME OK.bin

U20

GJ5CNXX 1.1 EC.BIN

U8

网友(点评):
地狱火X6 GJ5CNXX MB 1.1亮机快BIOS https://www.chinafix***/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29873 (出处: 迅维网)

网友A:
我这有个这火影的地狱火X6有时候能进系统 大部分都是win10转圈进系统时候死机 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有个这火影的地狱火X6有时候能进系统 大部分都是win10转圈进系统时候死机 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

你这个情况大概率一般都是CPU问题

网友B(2023-12-23):
改ME有什么用,就是加快开机速度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改ME有什么用,就是加快开机速度吗?

是的 影响开机快慢只是其一 还有其他影响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的 影响开机快慢只是其一 还有其他影响到的

地狱火x6关机不充电,只用电池的话关机后再开机,时间还停在上次关机的时候。如果拔了电源适配器,过会再插上开机,要启动数次才能出现logo,进系统。这是bios还是南桥或其它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地狱火x6关机不充电,只用电池的话关机后再开机,时间还停在上次关机的时候。如果拔了电源适配器,过会再 ...

可以刷了试试 但是好的几率不大  建议直接换桥 然后刷程序 主板CMOS电池也换掉 这款机器CMOS电池我修到基本都会没电或者就是只有2点几V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刷了试试 但是好的几率不大  建议直接换桥 然后刷程序 主板CMOS电池也换掉 这款机器CMOS电池我修到基 ...

谢谢指点,先刷个bios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