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13 NM-D361 i7 11代 BIOS

楼主(2022-12-13):
Thinkpad x13 NM-D361 i7 11代 ,淘宝买的,我机器开机电流跳变3次,滴滴报警,有测试能用的请回复

网友A(2023-04-02):
测试过是可以开机的,比正常的慢一点点,五秒左右亮机,不影响使用的,我的机器是无线驱动打不上,想刷着试试,没有解决问题,看来要换摸块了。

yjp

网友B(2023-05-17):
刚好需要   下来测试一下 稍等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好需要   下来测试一下 稍等回复

上面有2个32m芯片是u2201还是u2202

网友:
上面有2个32m芯片是u2201还是u2202

网友(2023-07-14):
同问是2202还是220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过是可以开机的,比正常的慢一点点,五秒左右亮机,不影响使用的,我的机器是无线驱动打不上,想刷着试 ...

刷的是2202还是2201???????

网友:
你好,应该刷哪一个?U2202吗

网友C(2023-09-13):
引用 网友A:
测试过是可以开机的,比正常的慢一点点,五秒左右亮机,不影响使用的,我的机器是无线驱动打不上,想刷着试 ...

老兄 你刷的是哪个bios芯片啊  主板上面有两个

网友(2024-01-06):
我的是NM-D361REV0.3

网友(2024-04-19):
引用 网友C:
老兄 你刷的是哪个bios芯片啊  主板上面有两个

刷贴片那个

网友(2025-04-21):
刷2201 bios,                                  ec 是2202

网友(2025-07-22):
这机器俩个 256  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