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暗影精灵DAG38D主板相关问题

楼主(2022-12-13):
请教各位大佬,笔记本无法开机,打开看主板烧坏了,查了电路图是1.05V供电,应该是给南桥供电的,烧毁的部位是Vin端的滤波电容(PC6004和PC6005),稳压芯片是AOZ2261QI,图左是正常主板,图右是烧毁主板,请问烧这里的原因有可能是什么(VIN引脚发热导致?)?稳压芯片坏的概率大不大,南桥坏的概率大不大?

网友:
大慨率是旁边那个电容短路导致烧坏,南桥坏的可能不大

网友:
一般都是电容短路烧坏的 拿下来看 如果不短路 就没事

网友:
拆了清理干净试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