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R-5537不开机

楼主(2022-12-13):
戴尔15R-5537开机无显示不上电待机电压正常,测量1225芯片VBST2  8.3V,SW2  3V。根据图纸应为3V,测量PR103,PC104正常。请大师指点指点这个哪的问题

网友A:
待机有了就不用研究了,看5V 3V出电压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有了就不用研究了,看5V 3V出电压条件

3V5V都有出,

网友B:
不触发看触发信号有么有   没有就查待机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触发看触发信号有么有   没有就查待机条件

可以触发,触发后指示灯亮工作电压只有0.7V

网友:
要么芯片有问题.要么后级有短路了

网友:
这不就是产生3v 5v 线性,3v 5v待机吗,你都跑到0.7了跟这没关系,查桥和ec信号,看内存电压出没,出了测bios有没有波形

网友:
都能触发了,待机又正常,就不要纠结待机芯片这里啦,查查其它的。

网友:
不是待机芯片的事,按照时序查一下后面的电压

网友(2023-01-12):
按供电时钟复位时序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