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FL5900U开机指示灯能亮,电流0.12,点不亮

楼主(2022-12-13):
    板号X556UV R3.1,电流开机关机都只有0.12A左右,出了3V 5V 1.2V,奇怪是这1.2V待机时应该没,其它转换电压都不出,找点位中。

网友:
这个应该有点位的搜一下

网友:
就是找点位中

网友:
查点位发现,EC条件满足,桥没有发出PM SUSC#,桥时钟正常,复位也正常,无从下手了

网友:
ASUS的笔记本,就是缺少资料什么的

网友:
查到问题所在了,这个1。2V,实际上是1.0V VSUS,因为TON上拉电阻坏了输出1.2V,1.2V桥供电电压高了,桥保护,修成1.0V就好了

网友:
果然都是大神  路过学习

网友:
就是缺少资料什么的

网友:
这个故障比较明显啊,不该出的电压出了一定有问题的!

网友:
不仔细的话怕是不会找出这0.2V的电压差别,粗心的一看有电压差不多就过了

网友:
楼主果然够仔细,这都能找到

网友:
这款板号的机子问题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