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用褔䘵克175C 还是187 用哪个好

楼主(2022-12-13):
维修用的万用表选褔䘵克175C 还是187 187已经停产好多年了 175C终身保 维修用选哪个

网友A:
挑贵的
沈元
187贵 但是停产好多年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挑贵的
187贵 但是停产好多年了

网友:
看个人需求吧,一个三位半,一个四位半的,我用的117c

网友:
我用的115C

网友:
不用,这个太贵了,其它牌子的都行

网友:
不能用17B吗

网友:
肯定选四位半的,187经典表,我用的安捷伦U1252B 比187快,

网友:
175C是三位半,也够用。

网友:
维修笔记本一般就测一下电压,打对地值,量一下通断,测量电阻阻值。表的功能越简单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