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450-F 不开机 无CPU供电

楼主(2022-12-13):
华硕B450-F 开机CPU无供电 内存供电有 桥也有温度 时钟不出 不知怎么测量 BIOS芯片一支脚都没波形 电压有的 是不是U坏了

网友:
还有CPU时钟晶正一脚有波形 一脚没有 电压有的

网友:
修了很长时间的了

网友:
先搞CPU供电吧

网友:
没有CPU换材料换无从下手

网友:
你加焊桥?

网友:
那就查U供电的条件,en,boot,tonset等等

网友:
一个am4板子还用示波器?搞这么复杂

网友:
是啊 很复杂

网友:
你也可以参考点位进行维修!

网友:
看了不知这时序

网友:
我有个华硕b150,装CPU上去,一点温度没有,我刷了BIOS就好了,没有温度应该没有供电

网友:
amd的板子先软后硬,amd的出的毛病都很奇奇怪怪的

网友:
学习学习,小白一个

网友:
没明白,时序

网友:
AM4的不装U 好像不会触发的吧        修的少

网友:
这种问题先看U的供电芯片供电条件 在找具体问题

网友:
一天又是维修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