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n19h2 板号nb8513 另类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22-12-13):
   同行开始说充电口坏了 问我有没有可以更换   ,给他说我这边没有,下午电脑拿来 说 充电口有电 应该没坏。  用转换头接可调电源没有电流,后壳没盖 看着有个 开关 按了几下 有电流了,  重新插了几次充电器又不行了。。。。。。
拆机测  充电芯片检测脚 0v   看着有信号去到 充电口,,PQ106    G极 9v  直接拆掉 都正常了。   还好 鑫制造有点位图方便秒杀

网友:
这个设计没啥用,拆了也不影响吗

网友:
  好像没什么用 应该是 插入适配器把  把一个弹片顶开才能使用 充电器。 我的转接头不行开始以为非得用的,原装的也不能用,拆掉那个信号都正常了 。 感觉问题还是充电口内部

网友:
充电接口换个

网友:
没图纸就难修了。

网友(2023-03-08):
我这台跟楼主的一样问题  拆了就好了          感谢

网友(2023-04-17):
遇到一个一模一样的机器CPU供电上管击穿了,换完发现不过隔离保护,原来是这的问题。不过开机后不显示,估计是CPU供电上管击穿把CPU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