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坏道多,有高手可以修复吗

楼主(2022-12-13):
今天检修一台老款ll联想一体机,装不上系统,进个PE都费劲,检测硬盘全是这种花花绿绿的坏道,请问给位前辈修复的几率还有吗?

网友:
赶紧丢了,弄个256固态。就是给修盘弄好了,也是用不长久。

网友:
这个还是换了吧,,,。

网友A:
你想客户不嫌弃你的技术就换一个吧,硬盘即便修好也用不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想客户不嫌弃你的技术就换一个吧,硬盘即便修好也用不久

确实是这样,以前俺500g砍头修出一半容量出来用,也是没几个月就报废了。

网友:
现在硬盘多便宜,没必要搞了,

网友:
废了,没修的价值了现在固态也不贵

网友:
赶紧丢了,换个固态硬盘。就是给修盘弄好了,也用不多长时间。

网友:
修复也就是屏蔽坏道,还是趁早换一块吧。

网友:
随便拿一个硬盘都比这个好,没必要了。

网友:
这是硬盘老化,磁头有问题了,没数据换了吧!就算能用慢还容易丢数据y

网友:
直接换 老硬盘没价值

网友:
没数据就跑一篇AERASE试试。

网友:
便宜玩意直接换

网友:
有数据就找我数据恢复,没有就扔了,换固态硬盘

网友:
可能需要资料吧

网友:
你这用词?好道还有百分之几?

网友:
可以跑自校准

网友:
换原型号硬盘几十元,果断更换。

网友:
硬盘现在不值钱  还不如换一块

网友:
电脑太老了,硬盘不行了,没有维修价值了。即使屏蔽掉坏道,还是很容易出现鑫坏道

网友:
检测一下记住坏道的位置,然后把有坏道的地方重建分区后删除掉,这样磁头就不会读写那个坏扇区的数据了,这只能做短时间用,因为坏道会慢慢扩散的,这是物理现象,长久之计还是换一个新的也不贵!

网友:
这种修了也用不住,为了数据安全,直接换新。

网友:
1T 2242 nvme收了一块,300包邮……

网友:
硬盘需要开自校准修复,没有专业工具弄不来的

网友:
没有修的价值了吧

网友:
神仙也救不了你!

网友:
没有修理价值,换!

网友(2023-01-12):
硬盘现在不值钱,直接换个吧

网友(2023-02-18):
单独分个区,不用格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