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下G极多少V正常导通

楼主(2022-12-13):
各位大佬帮忙看看这个PQB04多少V可以正常导通呢 我实际测量是G极9.6V左右   S极11V多  D极 10.5V左右

网友:
大于电池电压4.5V以上就可以完全导通.

网友:
应该是nmos管,vg大于vs4.5v以上时,ds就导通。

网友:
箭头,朝G极的是N沟道

Vgs的压差大于4.5V就是完全导通状态了

这个G极的电压来自网络BAT_GATE。应该是电池的电压,测量到的电压减去S极,所以不会导通

网友:
BAT_GATE是芯片25引脚BGATE发出来的电压。不是电池电压

它是控制这个MOS是否导通的直接因素。具体可以拿一个正常的机器对比下,联想早期有用这个芯片的
大致原理就是:S极是电池的供电电压,G极是芯片的控制极,芯片检测电池的电压,如果G-S大于等于4.5V就会导通MOS(电源适配器没有供电时),用电池给B+提供负载能力。因为你现在D极能检测到电压,所以正常情况都是用适配器给B+供电,而不是由电池来供电

个人的理解,比较少修电池电路

网友A:
其实我更想知道问这个问题的出发点是什么?是什么故障下然后需要去测量这个管子的电压,这样可能更容易帮你解答,因为看起来你这个问题跟导通与否没有关系,这个管子只有在单电池下才会驱动G级将电池电压完全导通到公共点,正常适配器接入的时候一定是不会去驱动的,而且测量的电压也是偏低

网友:
g比s低导通不了

网友:
向各位大佬学习。。。。。。。。。

网友:
这个管子放到这里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更想知道问这个问题的出发点是什么?是什么故障下然后需要去测量这个管子的电压,这样可能更容易帮你解答,因为看起来你这个问题跟导通与否没有关系,这个管子只有在单电池下才会驱动G级将电池电压完全导通到公共点,正常适配器接入的时候一定是不会去驱动的,而且测量的电压也是偏低

单电池也没有完全导通

网友:
5-12V 就导通

网友:
电池的隔离保管在适配器模式下是不能够导通的,否则会导致接适配器大短。

网友:
你查这个管子的芯片手册,看下VGSth电压就知道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