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 -ct跑码掉电,华硕为清华同方代工的主板。

楼主(2022-12-13):
华硕h81m -ct跑码掉电,偶尔能亮机1分钟左右。这是通病,论坛里有人修过,懒得查条件了,直接更换这两个三脚管子就好了。

网友:
这是水冷吗?

网友:
华硕CPU旁边的三极管墨思管就是81/85的通病

网友A:
这个板问题最多的是15秒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问题最多的是15秒

b85 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问题最多的是15秒

是的,碰到过好几片了,清华同方的主机

网友B(2023-04-03):
大神您好,请教您一个小白问题,这两个管子型号不一样,我在网上也搜不到,能不能麻烦您给我个购买的替代型号或者规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您好,请教您一个小白问题,这两个管子型号不一样,我在网上也搜不到,能不能麻烦您给我个购买的替代型 ...

TO4  就是3904   ALW应该是7002。具体看点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