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960KR N96K0 南桥RTC晶振两端阻值有没

楼主(2022-12-13):
哪位兄弟修到这个机器,帮测试下晶振两端有阻值没,这是RTC电路的晶振

网友A:
这个机器的11代方案,没有使用南桥的RTC时钟晶振电路,而是在无线网卡旁边有一个很小的时钟芯片,它来提供32768hz和25MHZ的有线网卡的时钟。同时RTC VCC也是用那个芯片转换出来的。我现在手头没有图了,你追下线路就找到了。那个芯片见过坏的,会引起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的11代方案,没有使用南桥的RTC时钟晶振电路,而是在无线网卡旁边有一个很小的时钟芯片,它来提供3 ...

多谢老哥。谢谢啦

网友:
果然都是大神  路过学习

网友:
这个时钟从其它芯片过去的

网友:
晶振还可以共用的呀

网友A:
今天有空截了一个蓝天11代板载标压的机器的图纸供大家参考,NH50HP的

网友:
现在新板子套路多啊

网友:
谢谢大家共享。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有空截了一个蓝天11代板载标压的机器的图纸供大家参考,NH50HP的

多谢老哥,看到这个想起来了,战神的K650D 也用过这个IC提供 32.768    多谢了,老哥

网友:
蓝天FTP上面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