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25B64BPIG CH341A刷入方法

楼主(2022-12-14):
GD25B64BPIG这颗BIOS芯片我实在话说B85M-G R1.0上遇到的,起初大意以为341a能刷写直接给擦除掉了,然后发现提示擦除完毕后始终不能擦除干净,之后就荒废了几个月,事后逛贴吧发现的这个方法,现分析给大家。
第一步:找一颗1.5v电池,常见于空调电视遥控器内,使用电烙铁把引线接稳正负极,如果没有电烙铁的话也可以参照我图2的方法。
第二步:将正极引线接到图3 GND脚(建议电烙铁焊接),再将负极引线接到如图4处脚位
切记引线必须接稳否则刷入失败!!!
当引线接好后1.5v电池会处于通电状态会发热请控制好刷写时间

第三步:就是正常插上电脑刷写如不懂的话可以参考ch341a编程教程,刷入成功如图5,失败的话请查看步骤是否正确
此方法就ch341a上对GD25B64BPIG 这颗flah才会用得到,如有高级烧录器的就图一乐。
最后再次提示大家刷BIOS有风险需谨慎!

网友A:
想玩电脑,341够呛,当然那些说够用就好,另外说。没有809堪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玩电脑,341够呛,当然那些说够用就好,另外说。没有809堪忧。

大部分情况下341够用了十几块包邮的东西

网友(2023-02-04):
谢谢分享,刚好能用到

网友(2024-07-04):
没用啊,接上过后会掉驱动哥们。别说烧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