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硬盘加密了有什么办法?

楼主(2022-12-14):
录像机里面拆下来的硬盘,好像加密了

网友:
格式化,如果不想偷窥点什么的话,

网友:
你问的问题有什么用意?如果要用的话,格式化一下应该就行了。

网友:
没有密码 就这么解是解不开的 除非你不想看里面的内容 直接格式化  或者里面也有个电池  把电池取下来 放一会

网友A:
这个是硬盘加密,楼上没有哪个说正确,pc3k有可能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硬盘加密,楼上没有哪个说正确,pc3k有可能能解决。

对,还是你懂

网友:
不知道密码是无解的,因为硬盘写保护,除非知道密码

网友:
换板或者刷bios

网友:
有pc3000或mrt才能解开密码,不然不行,换主板,刷ROM都不行,这个是固件区的密码

网友:
这个是监控主机上的硬盘,取下来接到电脑主机上,一开机需要密码才能进电脑系统,好像只能输监控主机的密码才可以

网友:
刷刷固件如果你有且会刷的话不知道能解决不

网友(2023-02-10):
可以恢复出厂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