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E 插上电源大短

楼主(2022-12-14):
客户送来一台联想电脑,说是不开机,拿到后一插上电流表3A大短路,于是迅速拔掉电源,一顿操作后,拆掉所有外设,板号是10307-1,发现这个主板被别人修过的,连显卡显存都拆掉了,这下又要被坑了,还有旁边一个电感和一个电容也拆掉了也拆掉了,还有一些电容电阻mos管也拆掉了。现在一插电就大短,各位高手们教一下怎么维修思路。万分感谢!

网友:
打值啊,各个电感以及公共点,总能找到哪里短的,然后就烧鸡呗。
好奇这种十年前的电脑修好能收多少钱?
不会50-100块吧,这能养家糊口吗

网友A:
打值啊,各个电感以及公共点,总能找到哪里短的,然后就烧鸡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值啊,各个电感以及公共点,总能找到哪里短的,然后就烧鸡呗。

问一下我图中标了被拆掉了这么多零件会不会造成大短?因为一插电20V直接进去没受电感保护因为拆掉了一个电感的,还是短路和少了这么多零件没关系的?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