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Centre M6600t 支持7代BIOS。

楼主(2022-12-14):
联想ThinkCentre M6600t 支持7代BIOS。由联想服务器TS150原机BIOS提取,必须用编程器刷入,MAC地址是888888888788,可以用HXD将gbe.rgn文件里面的888888888788改成你主板上面贴的MAC地址或者其他地址,再用UEFITool替换掉BIOS里面的gbe region模块后保存即可。刷完后机器编号及系列号丢失,可以直接升级FW150官网BIOS时候自己输入原机编号和系列号。上8-9代由于需要贴护舒宝,所以没有加入8-9代微码。

网友:
有图为证,测试2天,没有发现任何问题。送给有需要的人。

网友:
图一,换网卡模块MAC地址。
图二,把改过MAC的网卡模块替换掉BIOS里面的网卡模块。保存后即可编程器刷入。

网友A:
我也有一台这种机器,换I3-7100不亮机,里面有CPU ID导致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台这种机器,换I3-7100不亮机,里面有CPU ID导致的吗

刷了这个就能点亮7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