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USB 3.0接口突然出现故障,插鼠标键盘都能正常使用,插USB3.0的U盘不识别,驱动都...

楼主(2022-12-14):
(无正文)

网友:
这种情况是桥坏了,USB键鼠信号和磁盘信号进桥后分成两路,磁盘那一部分坏了。

网友:
2.0u盘试试

网友(2023-03-08):
我的也是四个3.0接口,一个插3.0不识别,只能用2.0,还有一个都能识别但速度只有30M,其余两个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