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惠普板号GPC52挡内存故障

楼主(2022-12-14):
拿到板子首先打了一下各个电感的阻值,无短在上电。上电电流为0.8A到1.2A到1.3A就停止不动,先刷了个BIOS,故障依旧。使用示波器查了一下BIOS片选脚,读完BIOS后电流起来后,再无动作,因判断为挡内存。
担心内存槽有问题,两个槽子都用内存条槽测试了,排除不是内存槽PIN脚损坏,示波器测量内存供电2.5v供电,1.2V_VDDQ,0.6VS_VTT都正常,测量DDR_DRAMRST#为低,不正常。

测量SYS_PWROK,3.3V正常PCH_PLTRST#正常,CPU电压有1V左右变动,说明CPU已经发出SVID调节电压输出,准备开始自检
准备跑码。自检没完成所以卡电流不动。

然后就查询内存的一些条件,电压都查完了,只能查信号,用示波器查到SMBUS_CLK,SMBUS_DAT无波形,追查到一个六腿管QC8,测到3脚6脚有波形,上拉电阻阻值正常,就找了个料板拆了个QC8换上去,等冷却后,上电0.8A_1.2A_1.3A到1.4秒回跳1.2A后面就不断跳变了,示波器测片选脚有波形不断跳动,自动上电几次后插键盘,键盘亮灯,维修结束。

(总结:QC8管子损坏导致桥的时钟数据跟内存通讯不到)
内容可能含量不高,大神勿喷。

网友:
感谢分享:SMBUS_CLK,SMBUS_DAT无波形,QC8坏导致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谢谢分享

网友:
1、4脚没波形,有3.3V电压吗???还是什么都没有????

网友:
上拉正常,换管子好了,1.4的电压应该是不正常或跳变了

网友:
思路清晰,一针见血,独立内存条件比较好查

网友:
买个内存阻值卡

网友A:
请问楼主,我的一块老外星人主板,HM55的桥,I7一代CPU,PLTRST#、 H_CPUPWRGD、CPU_RST#、 VTTPWRGOOD、SM_DRAMPWROK都正常,可是始终没有DDR3_DRAMRST# ,这是什么原因呢!?BIOS刷了N个,CPU换过几个好的,连桥都换过了还是一样没有DDR3_DRAMRS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我的一块老外星人主板,HM55的桥,I7一代CPU,PLTRST#、 H_CPUPWRGD、CPU_RST#、 VTTPWRGOOD、SM ...

那你要看是是挡内存,还是不跑马。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要看是是挡内存,还是不跑马。

我用P6200、i3-370M和i7-740QM三种CPU分别测量了CPU电压都是一样电压值0.8几V,即几种CPU的CPU_VID无效没起作用一样,请问这个情况是跑码还是未跑码?!开机时间久点儿CPU温度还是变烫了的!

网友:
根本看不懂我。。。

网友:
SMBUS_CLK,SMBUS_DAT无波形,QC8坏导致

网友(2023-02-02):
QC8管子损坏导致桥的时钟数据跟内存通讯不到

网友(2023-08-25):
技术不错!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技术不错!思路清晰!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