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70 遇到偶尔能上电显示,偶尔不行

楼主(2022-12-15):
联想E470   板号为CE470 NM-A821 VER4.0    到手上,按开关,灯会亮 ,待机为0.012 按开关变为0.020   放一下小电池就正常,用用多几次又出现这种情况,有时候 断电后再开又正常,不正常时候长按电源键再开就是这样的故障,电流上不去,这种机,真麻烦。要么就是好,要么一直坏还好修些,后刷一个BIOS看看情况会不会再这样,这种机有时候 就怕不上大电池,放一下电就好,很多都会返修的,有些用几天,有些放放没有多久又出现。

网友A:
我遇到很多台了,有几台直接换板了

网友:
是rtc电路问题,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很多台了,有几台直接换板了

也是我这种情况吗,现在就是刷了BIOS还是一样,这次就是有时候 开机掉电风扇转之后掉电到0.02左右不动,开关灯是亮的,就算不断电,长按开关,断电,再触发也正常,之后又正常,这种开机几十次会遇到一两次这样,这种情况真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