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小白,请大神帮忙看看这块板子还能否使用

楼主(2022-12-15):
这块板子是我的一个电脑显示器,屏幕坏掉了,我把板子拆下来了,想用在其他液晶屏上,本人小白,白到甚至板子型号都不会看,请各位大神指教应该怎么刷写程序,最好是各种液晶支持的通用程序

网友:
基本上用不了。

网友:
这个板子没办法刷写程序吗?我想DIY一个小电视,我有其他液晶屏想用这个板子驱动,能实现吗?

网友A:
三星专用,还是不要折腾了。网上买个通用驱动板也便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星专用,还是不要折腾了。网上买个通用驱动板也便宜

就是想学习一下怎么烧录,这种板子可以刷吗?麻烦一点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想学习一下怎么烧录,这种板子可以刷吗?麻烦一点没问题

两位主治大夫都说准备后事吧,你就别追问还有没有希望了。通用的板子又不贵,搞一个回去慢慢研究呗。

网友:
只要知道这板子对应屏幕的分辨率跟你要改装的屏幕分辨率相同就可以试一下,不一定要刷程序,另外还有背光电路注意一下

网友:
有对应程序就行,程序找不到

网友:
三星的板通用性不强,可以说所有的品牌显示器的板都是如此。真正通用的是那些采用通用驱动板的杂牌显示器的板。

网友:
三星的板子就别琢磨了~!

网友:
这个程序可不好找

网友:
大哥估计有点闲啊 这玩意也去研究

网友(2023-03-14):
同型号的显示器可以用,其他的就难了

网友:
三星的机器,只能三星的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