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各位大佬帮忙看下DYG21 NM-B011那个芯片是主板BIOS!拜托了!!

楼主(2022-12-15):
  麻烦各位大佬帮忙看下那个芯片是主板BIOS,拜托了!!
DYG21 NM-B011主板

网友A:
我不是大佬,手中没有这个图纸正好下载一份备份哦。pu402芯片是G971MF11U线性稳压器,不是BIOS芯片。UC3和UC4才是BIOS,估计你是新手跟我一样技术不怎么好,还要加油哦!

网友B:
铜片左边那个不是么。牌子型号在那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大佬,手中没有这个图纸正好下载一份备份哦。pu402芯片是G971MF11U线性稳压器,不是BIOS芯片。UC3和U ...

谢谢回复,请问如果用编程器刷的话,夹子要夹UC4 还是 UC3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铜片左边那个不是么。牌子型号在那呢

谢谢回复,是红圈位置这个芯片吗?夹子好像夹不住.谢谢了

网友:
UC4芯片周边贴上铝箔纸胶带,使用烙铁给芯片两边加满填满锡,一边锡熔化了快速将烙铁移到芯片的另一边使其另边的锡也融化,两边的锡融合后快速的取下芯片。你可以参考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1V411E7vr?p=10这个视频。最好在料板上先练练哦。

网友:
病急乱投医,越搞越瞎

网友:
UC4就是,还是拆下来刷吧。用夹子很多时候夹不牢。

网友D:
8脚长贴片就是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8脚长贴片就是啦

能否帮忙标注下,给个图,谢谢了!

网友:
我看着好像不止一个BIOS

网友:
专业维修?

网友:
BIOS型号一般是24或25开头,外形比mos管大一点,这里U4就是。

网友:
这个夹子不好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大佬,手中没有这个图纸正好下载一份备份哦。pu402芯片是G971MF11U线性稳压器,不是BIOS芯片。UC3和UC4才是BIOS,估计你是新手跟我一样技术不怎么好,还要加油哦!

这里的uc3班子上应该没采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里的uc3班子上应该没采用吧!

找了会就看到U4没看到U3!

网友:
拆下来刷,在板子上有些时候会失败

网友:
不好修!这玩意太难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回复,请问如果用编程器刷的话,夹子要夹UC4 还是 UC3啊?

你刷哪个就弄哪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刷哪个就弄哪个啊
谢谢回复!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