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游戏本,CPU不能睿频,跑分低,显卡跑分也低

楼主(2022-12-15):
原本是不过保护隔离,拆机发现电池充电下管烧了。换了新的BQ24780S和电池充电上下管后可以开机了。WIN10里电池电量0%,测量已经不输出了。最后在整体测试时发现CPU温度低频率也低。锁定在2.69G不动。也不像降频,我记得以前修到降频的都是锁定在0.8G。这个跑分也不是太低老版本鲁大师5.8万分。显卡有点低,GTX1060才跑3万多分。
这个是个杂牌机。我开始当成降频修了1天时间,自认为不是我换保护隔离IC 的问题。BQ24780S换过2片都一样。关键信号5脚ACOK和10脚PROCHOT#信号都是高电位。引起降频主要是这个2个信号都正常,难道是个CPU功能不全的机器?为什么这个CPU不能调节频率,不能睿频也应该可以降频啊。正常的CPU在空闲的时候自动降频到1.8G,怎么这个一点也不动呢?我学艺不精,大家说说吧。

网友:
有没有考虑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A:
估计把电脑修充电了,故障应该就解决了。

网友:
换电池吧,估计电池已经挂了

网友:
系统问题而已  重装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把电脑修充电了,故障应该就解决了。

也可能换新电池就好了,原机电池一般是坏了。充电电路我用示波器测量过,有尝试充电的波形。只是没有电流一会就没有波形了。

网友:
估计电池已经挂了

网友:
考虑下充电器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