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芒 9 充电电路故障引起的不开机

楼主(2022-12-15):
【机型】 华为麦芒 9

【故障现象】按开机键无反应,插USB电流检测仪,输出定在0.1A

【故障分析】按开机键没反应的机器,要么是主板问题(开机电路),要么是外配问题(电池,开机排线)

【维修过程】
1,拆下主板,单板上电,看电流现象

电流现象是正常跳变到290ma,最后定在191ma
分析:这个电流初始跳变是正常的,单板并不能确定是否有问题,因为有些机器不用电池是不能开机进系统的。

2,测量电池两端,发现没有电压

分析:有可能是电池已经损坏,也可能是亏电

3,用可调电源直接给电池充电,发现能够正常充进去,给它充到3.7V能够勉强开机为止

4,主板扣上电池,按开机键开机,发现屏幕有显示,进系统了

分析:手机主板开机没问题,电池没问题,但是电池为什么会亏电?再次插USB电流检测仪,还是没有充电电流。显然,主板充电电路有问题!它导致电池无法充电,最后亏电引起不开机。所以,这个机器的故障最后锁定在充电电路!

5,充电电路正常工作的基本条件分析:
(1)正常的电池
(2)尾插过来的供电给到充电芯片
(3)充电芯片自身功能正常
(4)充电芯片的周边元件,包括升压电感,内部转换供电滤波电容,耦合电容......
(5)重要信号,总线(像这些信号大多是芯片通过板层走线直达充电芯片,出问题的可能性较小)

6,开始一步一步排除故障,电池是正常的,排除
7,接下来检查尾插到充电芯片的供电,直接就找到问题了:没有电压

分析:充电芯片的供电都没有满足,自然无法工作

8,通过点位图,往供电前级查,发现尾插供电是通过一个mos管到达充电芯片,测量发现MOS管的DS两端,连接尾插的一端有5V电压,连接充电芯片的一端没有

分析:正常来说,插入充电器后,尾插供电通过MOS管到达充电芯片,此时被断开了。这个MOS管应该是用来过压保护的,此时尾插供电只有5V,并不会让充电芯片做出保护动作,所以,很有可能是MOS管DS极开路了

9,短接MOS管DS极(有条件的可以更换)

10,装机测试,充电正常,维修结束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iPad、华为手机、小米手机、OPPO手机、vivo手机、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www.xw360.com

鑫智造维修图纸:点击链接http://www.xzmpdf.net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的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各机型通病维修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