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华硕X513EA的供电芯片型号!丝印G2=8F

楼主(2022-12-15):
请兄弟帮忙查一下这个G2=8F的具体型号,CPU供电用的!先感谢!

网友A:
ATK1712  记得加分

网友B:
那8T=8F呢?这个芯片的第8脚是接哪个电压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8T=8F呢?这个芯片的第8脚是接哪个电压的?

位置拍照

网友:
引用 网友A:
ATK1712  记得加分

百度千辛万苦查到8T=8F是RT8768AGWQ,我现在是这个芯片的8脚电压测得上电瞬间只有3.3V多,通过一个2.2欧电阻过来芯片加一个电容对地,从电路上看应该是个供电脚,但这个脚和3.3V 5V 19V都不通,所以判断这个供电断线了,瞬间出一下电压就掉电了,说明负载不够。不知道去了哪个电压,或者这个芯片8脚是不是主供电脚,进水的断线比较多。已经补了好多线,前面在这个芯片 附近加热一下就能开机正常,冷机又不上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位置拍照

网友:
也到了芯片9 10脚

网友:
测得和3.3V不通,因为3.3V有一个二级转换管,也不通。9-10脚是两个连一起的,8脚和9-10不是相连的。

网友:
9-10脚是3.3V电感出来相通的,8脚应该是二级转换电压供电出来的不通,不敢瞎接,苦于没点位

网友:
感谢!是通的。看来要从别的地方入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