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问DDR3笔记本内存不亮机用A960的检测方法

楼主(2022-12-15):
想问问DDR3笔记本内存不亮机用A960的检测方法,买了一个A960的检测卡测试不亮机的笔记本内存。发现无法定位16颗粒的具体位置。总是大面积报错 或者双面报错。 有知道方法的吗?

网友A:
这检测卡就这样的,对双面颗粒大面积报错的,考虑pcb,或者前面几组颗粒故障

网友:
学习一下,每天学习一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检测卡就这样的,对双面颗粒大面积报错的,考虑pcb,或者前面几组颗粒故障

这种对 三代笔记本内存,维修真头疼  无从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检测卡就这样的,对双面颗粒大面积报错的,考虑pcb,或者前面几组颗粒故障

笔记本内存好像还不行,用正常的内存也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