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网口指定IP地址后还会自动获取一个169,254号段问题

楼主(2022-12-16):
一台台式电脑主板自带一个I211和一个I219网卡,目前遇到的情况是无论用211还是219连单位的局域网,会出现如下图的情况,而无法上网,请问哪位大咖有好的解决方法啊?按度娘的方法都试过了,都不行,比如今天设置好后正常使用,过两天关机后在开机又自动获取一个169,254的号段,而无法上网

网友A:
169即为获取到IP地址,可以考虑是否为DHCP方面原因导致

网友:
线路正常吗

网友:
线路,网线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9即为获取到IP地址,可以考虑是否为DHCP方面原因导致

使用诊断自动修复后当天可以,一旦断电关机后在开机又会这样了

网友B:
系统有有重新安装,系统安装过还是老问题 估计是网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系统有有重新安装,系统安装过还是老问题 估计是网线。

系统,网线,线路确认都正常!也按度娘上的方法设置过,一样没解决,所以没有思路了!

网友:
Ip有冲突了,换个IP试试

网友:
你这电脑没有获取到正确地址,可以常试手动输入地址。

网友:
你这种情况应该不是家庭宽带

网友:
没遇到过,感觉是电脑某个网络类的软件影响到了

网友:
169号段即为获取ip失败,一般自动获取地址才会出现这种情况。楼主又说手动指定ip了,那就得考虑有网络管理软件了

网友:
电脑搬到这个网络以外的地方试试

网友:
一般都是IP池问题,要么就是网线质量不好

网友:
169为缺省项  检查驱动  可以进入带网络的pe 测试 确认是否为系统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系统,网线,线路确认都正常!也按度娘上的方法设置过,一样没解决,所以没有思路了!

网线是如何确认的

网友:
绝对是系统或软件 特别是360 2345等垃圾

网友:
关掉ipv6 自动dhcp  设置成手动ip自己填

网友:
你那单位局域网是自动的还是固定ip?双网同时用的话,拿不到ip或者ip冲突就会上不了网,还有交换机是否vlan隔离?子网掩码不同,访问的业务网站是否加有静态路由?得挨个排除,做好最坏的打算!你这问题就好像去看病跟大夫说:"我浑身上下前面疼"

网友:
局域网有冲突吧

网友:
网络接口拿酒精擦一擦

网友:
169.254.x.x 是私有地址,通俗的说,就是自动DHCP获取失败,最大的嫌疑还是路由器DHCP设置是不是有问题,或者内网MAC是不是有冲突?
注意,是内网MAC地址,不是IP地址,很多网卡是可以自定义MAC地址的,如果内网里有两个一模一样的MAC地址,那后联网的那台网卡就获取不到IP地址,就是你现在的症状。实在找不到原因,随便改下你网卡MAC地址,随便改一个,往往能解决问题。

网友:
174段地址冲突

网友(2023-02-22):
换个pcie网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