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故障]
苹果iPhone 8 Plus手机有基带和串号,无服务的故障维修

楼主(2022-12-16):
苹果iPhone 8 Plus手机有基带和串号,无服务的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苹果手机iPhone 8 Plus

      【故障现象】客户描述手机一直是正常使用,断开WiFi后发现手机没有网络了,屏幕显示手机“无服务”。

苹果iPhone 8 Plus手机有基带和串号,无服务的故障维修 图1

      【维修过程】收到客户手机,开机提示无SIM卡,插卡测试发现,插SIM卡后显示“无服务”,有串号和基带信息,和客户描述的故障一样。

苹果iPhone 8 Plus手机有基带和串号,无服务的故障维修 图2

这种故障一般是主板的射频电路有问题导致的,拆机取出主板接修机电源开机测量射频部分的供电都正常,对地阻值也没发现异常。直接取下射频芯片,没有发现焊盘有问题,测量焊盘上主要信号对地值也无异常,就直接更换一个新的射频芯片。

苹果iPhone 8 Plus手机有基带和串号,无服务的故障维修 图3

      【维修结果】更换一个新的射频芯片后,再次开机测试,手机信号回来了,各项功能均正常,故障完美修复,维修到此结束。

苹果iPhone 8 Plus手机有基带和串号,无服务的故障维修 图4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iPad、华为手机、小米手机、OPPO手机、vivo手机、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www.xw360.com

鑫智造维修图纸点击链接http://www.xzmpdf.net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各机型通病维修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经典的 射频漏电导致,可惜intel 版本不是这样的设计,只有高通才有此类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