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7559 AM9A没有CPU电压

楼主(2022-12-16):
一台DELL 15-7559的笔记本,客户拿过来插电,可调电源,待机电流为0。按开关,机子没有任何反应。拆机把BIOS电池拔掉,短接几秒后。再插电,可调电源待机电流还是0,但是按开关后,电流就跳到0.33了,他是按下开关就跳到0.33,然后就没有反应了。。量主板电压,CPU电压没有出来。先排除BIOS,刷了U15和U16这2个BIOS,涛声依旧。  量CPU电感组织是5左右。不确定CPU是不是挂了,还是直接换CPU供电芯片了,手里没有这个CPU供电芯片。

网友:
为什么直接换上cpu共电了有何依据吗?处发信号测了吗?cpu供电收到开启信号吗?太武断了

网友:
订个芯片换下吧

网友:
阻值低是正常的,一般都是CPU挂了

网友:
都高级技术员了.不先查查条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