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02 15款 版号820 4924A 通电掉电

楼主(2022-12-16):
A1502 15款 版号820 4924A 通电掉电 有时是自动上电80MA 拔掉电源 重开 有时0.19A 有时是0.38A掉到0.2

网友:
机器很新 使用很少 外观上没看见问题

网友:
这台机器刚开始拿来是可以显示 开机几分钟后掉电 然后按开关0.38A 不动

网友:
亮机时屏幕花过一次 然后就0.38A

网友:
加热CPU 电流能上到0.6A 然后掉电

网友:
电流到038 不掉电时CPU供电是1。7V 可以显示时1.82V

网友:
按条件来维修吧,一个一个测

网友A:
这说的一脸懵逼 都不知道怎么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说的一脸懵逼 都不知道怎么回

这个机器 我加热CPU 正常了

网友:
这个机器基本没使用过  就是放了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