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手机是红米k30pro

楼主(2022-12-16):
今天换电池拆挡板的时候不小心掉了一个原件,如图是蓝色的,它起到什么作用,对手机有影响吗

网友A:
5G天线线路上的,你具体掉的是那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5G天线线路上的,你具体掉的是那一个?

最左边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5G天线线路上的,你具体掉的是那一个?

谢谢老哥,之前慌得一批

网友:
图上是没掉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