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装机无数,今天下午翻车了

楼主(2022-12-16):
某dell主机换固态硬盘,装系统重启后不能引导。这个机型同样的我装了n次了,但是就这台,从下午2点搞到现在还没搞定。bios设置没问题,分区格式没问题
现在正在装第五次系统

网友A:
终于可以了,真的是遇到鬼了,这一次用的自动分区,分区格式和数量大小都没变。没搞懂

网友B:
估计是固态你直接上了 没做MBR 或者GPT

网友:
学习了,帮我们闭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固态你直接上了 没做MBR 或者GPT

怎么可能,我都说了这机器我装几十台了

网友C:
自动分区就好了,手动分区就不行,不会吧,应该还是哪里没有设置对吧。

网友:
还有这种事??

网友:
没听说过,这次碰上了,我一般删除整个硬盘分区,重新建分区就好了,还有ghot慢超出一般时间也能解决。

网友:
装安装版的啊

网友:
路过,学习了,帮我们闭坑

网友D:
品牌机加装固态在迁盘,如果是GPT的迁移完后要把旧的硬盘先拔出来在开机,等驱动和引导都认到新盘在插上旧盘修改启动项

网友:
都是用的自动分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终于可以了,真的是遇到鬼了,这一次用的自动分区,分区格式和数量大小都没变。没搞懂

也许数据线可能有问题

网友E:
先安装这个盘 然后只插这个盘启动  然后关机 再插上旧的或者第二个盘 再启动 就可以了

网友:
我遇到过 新硬盘或全删除分去再分区装系统装了就是不能运行。

网友:
很少用pe装系统,没有遇到过

网友:
我遇到过,分区软件导致无法引导,换个分区软件就好了。仅供参考。

网友:
老吴生意好的一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动分区就好了,手动分区就不行,不会吧,应该还是哪里没有设置对吧。

不可能,每次装系统都是删除原来的分区再重新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品牌机加装固态在迁盘,如果是GPT的迁移完后要把旧的硬盘先拔出来在开机,等驱动和引导都认到新盘在插上旧盘修改启动项

原装出厂新机器没有拆过的,而且只有一个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安装这个盘 然后只插这个盘启动  然后关机 再插上旧的或者第二个盘 再启动 就可以了

新电脑,只有一个盘

网友:
安装系统真有难度的时候,那才考验你平时积累的功夫。这个经验再详细的写,把BIOS设置过程完善一下,对学习装系统的人更有用。谢谢老吴分享精彩片段。

网友:
mbr+传统模式+win7,gpt+uefi+win10原版,这种搭配就没有启动不了的机器。

网友:
碰到过一样的情况,最后也是重新分区才装机正常。

网友:
固态可能不兼容!

网友:
修复一下引导就好了......

网友(2023-02-12):
品牌机总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小麻烦

网友:
有时候装系统不是科学,是玄学~

网友:
安装安装版系统式吗

网友:
高薪聘请维修师傅,我这仅修苹果笔记本主板。要求要有维修苹果笔记本主板的经验。包吃住 有意者请加微信:qmny520

网友(2023-04-12):
我也遇到过很多次 ,其实就是pe的默认兼容性没那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