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KC MB24S1显示器求赐教

楼主(2022-12-16):
HKC MB24S1跳屏用的是友达M238HVN01.0

网友:
把外壳全拆了。屏幕也拆下载。用酒精擦干净。再安装好就OK。

网友:
软排线虚焊了

网友A:
Y漏电!Y漏电!Y漏电!

网友(2023-09-04):
引用 网友A:
Y漏电!Y漏电!Y漏电!

这种情况可以修吗?换屏成本还是高

网友:
看这像是接触不良的现象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