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美620K+打印时 齿轮反复 故障修复!

楼主(2022-12-16):
一台映美620K+打印时 齿轮反复,齿轮来回倒,速度很慢,检查各齿轮部件完好,遂怀疑主板问题。

网上定了一块主板换上故障解决,怀疑只是BIOS损坏导致的故障,所以把好的主板BIOS读出,刷到原主板的BIOS芯片上, 原板故障修复!
确定此种问题,是主板上的BIOS损坏导致的。这种故障不用换主板,只要刷BIOS就可以修复 ,所以将好的BIOS传上,以备大家不时之需。

映美620K BIOS.bin

网友A:
齿轮反复是什么故障,,是一个向前转,一会向后转吗

网友:
头一次发现还有这个故障学习了

网友B:
新版主板是25的闪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齿轮反复是什么故障,,是一个向前转,一会向后转吗

打印的时候,会来回倒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版主板是25的闪存了

这是老版,TSOP48的芯片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