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vx60笔记本的ec芯片是否自带程序?

楼主(2022-12-16):
谁能告诉我一下,华硕vx60笔记本主板的ec芯片是否自带程序?现在笔记本待机电流53毫安,主板的3v 5v和pch供电的大电感上也有1.2v电压,按开关键没有任何反应,bios程序也刷过,怀疑是ec坏了,求高手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网友:
EC带不带程序需要看电路图啊,看看EC下面挂没挂BIOS,如果EC下面挂了BIOS九是不带程序的,如果EC在南桥上面挂着,又找不到EC读取BIOS的总线,拿就是EC自带程序啦。希望帮到你啊。

网友:
按开关键没有反应,这就是按不触发思路来修喽。就是修触发电路EC待机条件,主要检查PWRBTN#有没有跳变,如果没有多检查EC条件是否真的满足,如果仔细检查过EC的7大待机条件相信你会有些收获的,努力。

网友:
看看南桥发出给ec的待机条件满足没有

网友A:
上家用风枪吹bios芯片,把背面的ec吹虚焊了,加焊ec机器好了

网友:
有图纸的机器好修,关键vx60的图纸太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家用风枪吹bios芯片,把背面的ec吹虚焊了,加焊ec机器好了

上家如此猛男  很多人正面吹几分钟都纹丝不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