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内存 memtest86+跟AMT128两种软件检测结果不一样

楼主(2022-12-16):
请教下 大家有知道原因的吗?同一个内存 memtest86+跟AMT128两种软件检测结果不一样。很疑惑到底哪个是准确的。memtest86+检测下是红码 报错。但是在AMT128检测结果全部通过。内存是笔记本内存。有知道原因的吗?

网友A:
第一:你5.0b软件比较老了。建议先更新到新版6.0

第二:主要是各个软件使用的算法不同,但无论哪一种,只要测试出问题,都说明内存有故障的可能

第三:目前算法最新最全,也是压力最强的,是Passmark Memtest86,最新版本V10.0 Pro。一般人用免费版本就行

还有一点很关键的就是:你两都不是一个测试平台,不同平台跑起来速度不同,没有太多可对比性。例如内存3200的颗粒,跑I平台跑2666,跑A平台跑3200.然后出问题了,这个就没法对比

最好是一个平台对比

还有提醒你:笔记本内存尽量不要用转接卡转接到台式机上测试。那些个人画的转接卡,精准度很差的,很容易两根线之间短路,而且他们的信号不等同,不走阻抗设计

网友:
另外看你应该是专职搞维修的。推荐一个内存的电源辅助测试工具给你,我自己画的板子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694498558880

配合USB电流表,可以轻松观察内存待机是否存在漏电(正常内存待机很低电流的,实测5V输入下,待机就是0.02A-0.05A之间。如果显示0.1A到0.5A,就肯定漏电了,内存也没法稳定工作的)。如果有短路,就会报警,并且告诉你是哪一路报错

也 可以检查内存复位信号是否有问题(正常是一直高电平的,只要上电后一直被拉低,内存肯定有问题,没法一直正常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你5.0b软件比较老了。建议先更新到新版6.0

第二:主要是各个软件使用的算法不同,但无论哪一种, ...

谢谢你的解答,但是,笔记本内存想AMT128检测的话 好像只能在台式机上检测。或者有坏颗粒定位也只能这个方法。目前有其他方案吗?就是因为 memtest86+检测有红码错误,想用工具确定哪个位置坏。可是测了很多次都是正常。就很疑惑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解答,但是,笔记本内存想AMT128检测的话 好像只能在台式机上检测。或者有坏颗粒定位也只能这个 ...

你先去Passmark的官网,下载最新的Memtest86+的V10.0版本,在笔记本上测试看是否报错

DDR5在10.0专业版上可以定位颗粒了。DD4和DDR3不支持

但是AMT128确实太老了,不专业了,DDR3时代它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去Passmark的官网,下载最新的Memtest86+的V10.0版本,在笔记本上测试看是否报错

DDR5在10.0专业 ...

我现在测试的就是DDR3的笔记本内存。挺疑惑 好几个在memtest86+测试都是红码报错。但是上AMT平台测试就全部通过。不知道哪个准确。也没办法定位是哪个不行。

网友:
想你吗学些

网友:
系统自带的 内存检测也可以参考

网友:
还是已AMT128检测卡为准,memtest86测出来内存坏有可能是CPU坏了!

网友:
有没能测出颗粒不良的不,比如加压不过,能准确测哪一颗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