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圈外人,谁能帮我看看这个电容掉了,应该是多少规格的,万分感谢!

楼主(2022-12-16):
公版rx584点不亮,跑内存a0/1 d0/1都报错,加焊无果,后来检查背板发现掉了电容,能知道是多大的吗?还有这个跟内存通道有关系吗?谢谢指教

网友:
找个一样大的就行

网友:
显存供电的吧找一个一样大的就行了几乎不影响可以不用管

网友:
找一样体积的,耐压大点就行。例如16V耐压,就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
找一样体积的就行了,可以不用管耐压多大,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
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
感觉不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飞个线就焊上了

网友:
最主要的是手里没这个电容,等吧

网友:
坏板拆个差不多的、

网友A:
上电容不管用,不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电容不管用,不是这里的问题!

多谢指导,您给指个方向!谢谢

网友:
难道不是内存颗粒坏了?

网友:
大概率都是显存掉点或者是显存虚焊

网友:
看焊盘比较大,应该是滤波电容,10-20微法10v左右,和旁边的c244一样即可。

网友:
谢谢各位指导

网友B:
先测一下是不是一脚接地,如果是的话找一样大的电容换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测一下是不是一脚接地,如果是的话找一样大的电容换上去

谢谢大佬指点

网友:
不用换也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