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闪电猫3060TI翻车实录====

楼主(2022-12-17):
   这张卡比较有意思,特单独发贴讨论一下,图有空再补。

   别人发来一张闪电猫3060TI,据卖家说该卡原始故障是烧了核心供电DRMOS,然后找人修过,修好供电后进系统不定时黑屏掉驱动。

   卡到手实测确实故障一致,上电进系统待机时黑屏,但是跑测试时一切正常。卡被修过,核心供电DRMOS换了很多个,显存供电修过,1V8供电修过。显存还被换过一片,核心没有加焊或重植的痕迹。
   该卡核心1V8 FBVDD,PEXVDD等打值一切正常,没有二极体值明显异常的情况。

   故障分析:该卡GPU型号为:GA104-202-A1,网查这种核心是3060TI锁算力核心(残次品核心),硬件ID为:2489,并非正常GA104-200-A1的3060TI核心。

                   由于只在待机时发生黑屏现象,推测该卡对低电压敏感。实测供电电压正常,波形正常,于是在核心供电的MOS管前端12V滤波和后端输出空相处各加了几个电容,270UF/16V*2+820UF/2.5V*2,加了电容情况依旧。看来不是滤波不良的原因。

                   实测该卡核心PSI信号有装元件至9512R,但GPIO脚没有输出NVVDD PSI信号,待不待机一直持续为高?,显存FBVDD PSI信号有,但厂家又没装元件引至UP1666Q,看来厂家是没有打算启用PSI节能功能。既然PSI功能都没启用,也不可能是PSI状态异常导致的待机黑屏了。

                   刷V星ID为2489的3060TI BIOS,情况略有改善,进系统待机不黑屏了,但是跑测试回桌面必黑。看来GPU是受损了,待机时的低电压:0.6650V不够GPU最低频率时稳定工作的。

                   那怎么办呢?只好请出终极大法,此法一出还是不行只能退卡保平安了。

                   就是改9512R VREF脚输出的2.0V基准电压连到VREFADJ和VFEIN脚串的一只电阻,改变此电阻值从20.5K到16K,实测VREFIN电压提高了0.05V。实测开机电压从0.75V变成0.80V。
                   然而,故障依旧为跑完测试回桌面时黑屏,期间自然也怀疑过显存,跑了超频测试显存稳定PASS没问题。

                   那么问题来了:象这种待机低电压下不能正常工作的GPU,有什么办法能让其正常工作呢?现在的GPU电压表都做到BIOS里,而BIOS又因加密没办法修改,甚至驱动程序的权限还要大过BIOS,改9512R的VREF电压在BOOT时管用,进系统后可能不管用(驱动控制GPU PWMVID进行电压调节),那究竟怎么才能让其待机电压和满载电压一致呢?

                    有知道的大神请指教,感谢!

补充内容 (2023-3-4 02:07):
又发现一块更升追风2060是同样的故障,GPU电压波动剧烈而VID信号电压正常,核心电流很不稳定忽大忽小,导致一带负载就黑屏死机,改造电路也没效果最后更换GPU修复

网友:
显存供电搞过这一句话就注定了它的结局

还搞个球

网友:
我来说个不靠谱但是有效的方法,先换显存,再换核心。

网友:
新卡越来越难修了,感谢楼主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