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06-100问题

楼主(2022-12-17):
华硕p106-100不读bios,用nvflash可以刷写进去,所有电压都正常。识别管理器错误代码10。bios芯片换了几个,问题依旧。拆bios芯片,量阻值不断路,三个80欧电阻阻值正常。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有大神遇到过吗?

网友:
刷的是公版p106-100 bios

网友:
没有示波器,不知道选片信号有没有发出。

网友:
这就不是BIOS的问题吧你刷BIOS当然没用

网友A:
华硕bios芯片5 6脚上拉电阻R747 R752阻值有100K,不知道阻值是否正常,没有图纸。有此图纸的朋友,可以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
以前修过一张A卡也是代码10的 最后好像是核心坏了…

祝楼主能早日修好吧

网友:
拆下来用编程器刷过没有

网友:
新手学习,多多指教。

网友:
有两张不同品牌的卡,都是代码10。不太可能都是核心坏。软件nvflsh可以刷写成功,并且用编程器比对过刷进去的文件正确

网友:
p106-100 bios芯片电路与一般显卡bios芯片不太一样,1 2 5 6角都有上路电阻接1.8v。其中一张卡5脚上拉电阻70k,另外一张卡5脚上拉电阻100k。现在不确定正常卡bios芯片5脚上拉电阻阻值是多少?

网友:
怀疑电阻阻值变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bios芯片5 6脚上拉电阻R747 R752阻值有100K,不知道阻值是否正常,没有图纸。有此图纸的朋友,可以告知 ...

我发给你.我发给你

网友:
矿卡的BIOS就没对过

网友:
已经重植了核心,还是不认bios

网友:
你这个卡是怎么点亮的?p106不是没接口吗

网友:
用的集显,打驱动

网友:
能写不能读,hold断线了吧

网友:
拆了bios芯片1 2 5 6脚80欧电阻,量阻值都有几十千欧

网友:
没断,3 7 8想通1.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