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book14 g2 itl烧了一个洞

楼主(2022-12-17):
这个地方烧起皮了,有一坨锡膏一样的东西,不知道售后弄得还是怎么的,这个地方的16.8v短路,我烧了一下,直接烧断了。现在不短路了,这个地方下面的板层走线图,谁能分享下?不知道下面有什么线路

网友:
这个得花时间慢慢弄。

网友A:
这个是待机电路来的。之前你应该是烧的功率太大了

帮你看了下,是SY8286CRAC,下面那一排是BIS信号,和In。2-5都是IN来的。表层都是走的电容这里。下面是否有走线不清楚。不过没关系,你先把这个芯片补全,把输入、输出的都测量没有短路了,然后先把待机电路修好再处理其它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待机电路来的。之前你应该是烧的功率太大了

帮你看了下,是SY8286CRAC,下面那一排是BIS信号,和In。2-5都是IN来的。表层都是走的电容这里。下面是否有走线不清楚。不过没关系,你先把这个芯片补全,把输入、输出的都测量没有短路了,然后先把待机电路修好再处理其它事情

没有板层图,不修了

挖的时候就好像看到了有别的走线。

网友:
看起来布线挺复杂的,没有板层图的话先靠经验一层一层把板补起来吧,然后修复引脚,修一次不行就放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