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电容电阻不自动回正怎么办?歪歪扭扭,甚至还沾上镊子

楼主(2022-12-17):
都说多练就好,但练了很久也不见有增长,有没有老师傅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A:
板和焊盘清洗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和焊盘清洗干净

不用焊油吗?

网友:
380度4档风

网友:
技术都是练出来的。

网友:
这不得全部飞完吗

网友:
可以加下我微信  我让老师给你详细分析一下哈:19926419171  迅维培训小冯老师

网友B:
是不是焊油上的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焊油上的多了?

有这个可能

网友C:
焊盘,锡量少,有时候也会导致没有归位动作,温度上去,风量低,有少许焊油,不会吹飞就可以了,那种白色免洗的焊油效果不错

网友:
把上面的脏东西清洗干净再加上干净的松香,温度不要过高,先把温度调低,慢慢调高至錫能融化即可,用镊子拔正

网友:
温度不够也会这样

网友:
坐等楼下大神来解答

网友:
183度锡,不敢奢望自动归位,希望不给吹飞就ok了,主板贴片电容这些,现在都不敢加有铅锡加焊。

网友:
焊盘没锡,高温锡浆温度不够,贴片元件上面有油、氧化都有可能

网友:
粘镊子上可能你镊子有磁了,拿打火机把镊子烧红就可以消磁了。加点焊油先把焊盘的锡吹化,然后放上电容继续吹,轻轻推一下电容就OK了。

网友D:
没听过一句话吗,技术不够用焊油来凑

网友:
用含铅锡中和一下

网友:
焊锡少,焊锡还要好

网友E:
1焊盘下面锡要饱满
2温度别太高,锡的温度280,风抢加350左右看实际情况,风抢对准一个地方5~8秒锡融化这是合适温度,风抢风速别太多,别把吹走了
3装件时摆好位置,风抢慢慢靠近

网友F:
板低上锡加焊油,如果基础都进步不大,可以考虑趁年轻换个行业了

网友:
应该是温度吧

网友:
感觉焊油可以试试其他的,温度要调一调。

网友:
引用 网友E:
1焊盘下面锡要饱满
2温度别太高,锡的温度280,风抢加350左右看实际情况,风抢对准一个地方5~8秒锡融化这是合适温度,风抢风速别太多,别把吹走了
3装件时摆好位置,风抢慢慢靠近

嗯,我再多练练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听过一句话吗,技术不够用焊油来凑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焊盘,锡量少,有时候也会导致没有归位动作,温度上去,风量低,有少许焊油,不会吹飞就可以了,那种白色免洗的焊油效果不错

我再多练练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板低上锡加焊油,如果基础都进步不大,可以考虑趁年轻换个行业了

网友:
用焊油就别用松香了

网友:
你这个风速太高了吹歪的,先用烙铁在焊点上加点锡,焊油涂好风速不要太高,风速太高会把焊油直接吹干,也容易把元件吹歪吹跑,焊接哪个元件就涂哪个地方

网友:
第一,焊盘不干净,第二,焊油不行,第三热风枪使用不正确。

网友G:
板子都搞废了  还怎么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板子都搞废了  还怎么焊

大哥,这是练手板,

网友:
没有涂焊宝?

网友:
你要清洗板子和镊子,带松香的焊油高温后黏糊糊的,清洗后再加焊油吹一遍就归位了

网友:
想要完美的归位是要比较良好的焊油的,便宜的焊油只能做到均匀温度,想爬锡什么的,润锡都是一般的。

网友(2023-03-16):
焊油太多了,也不好焊。焊油多少需要自己慢慢掌握。